电源板TOP面各零件间距有哪些约束?

楼主(2020-09-09):
有关电源板TOP面各零件间距有哪些约束?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TOP面有插机件(波峰焊)和SMD(回流焊)间距对象:
pad to pad; body to body;SMD to THT,SMD to SMD,THT to THT;

约束来源:
1.安规的有哪些?
2.电气的有哪些?
3.返工与维修的有哪些?
4.可靠性的有哪些?
5.还有哪些来源?
如果板子空间很紧张,业界一般如何处理?哪些是可以让步接受的?

网友:
    这个很多公司的要求都不一样。

网友:
    板子密的话我们一般以加工工艺为参考。

网友:
    我们一般密度比较高的话不重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