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到丝印反白?

楼主(2020-09-09):
    如题,怎么做到这种丝印

网友:
1.https://www.eda365.com/thread-440269-1-1.html

2.导入bmp图片

3.将text变成line,然后画一块动态shape上去,将shape to line的间距设置为0,这样就避让出你要的效果出来了,然后再将shape变成静态shape即可!

网友:
    有SKILL 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导入bmp图片

2.将text变成line,然后画一块动态shape上去,将shape to line的间距设置为0,这样就避让 ...

    第一种方法是可行的,第二种方法貌似不行,在铜皮避让时避让不出想要的效果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导入bmp图片

2.将text变成line,然后画一块动态shape上去,将shape to line的间距设置为0,这样就避让 ...

既然都导BMP了,何不干脆直接做个反白的BMP导进去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方法是可行的,第二种方法貌似不行,在铜皮避让时避让不出想要的效果

可以的,我测试过的,如果说不行那就是你没能理解到位或者说操作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导BMP了,何不干脆直接做个反白的BMP导进去咯

    没看懂你要表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导入bmp图片

2.将text变成line,然后画一块动态shape上去,将shape to line的间距设置为0,这样就避让 ...

TEXT怎么在可以画动态shape的层变成LINE?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EXT怎么在可以画动态shape的层变成LINE?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将text变成Line属性,不过该功能的层面有限制,可以变成line之后导出sub-drawing,然后编辑文件,将文件里面定义line的层面替换为走线层的层面,然后保存,再导回PCB里面即可!使用自带功能就是比较麻烦,所以建议还是适当的运用skill才能大大提高设计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将text变成Line属性,不过该功能的层面有限制,可以变成line之后导出sub-drawing,然后 ...

好的,谢谢。

网友D:
    软件自带的功能http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g3MzYzfDNjZmNkYTFmYmEyZDdkOTNkZjQzMGQ4Y2E5MWEyNjc4fDE3NjIyNTkwOTQ%3D&request=yes&_f=.pngattach://287364.png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感谢分享,不错,toolbox功能实质上也是skill,被cadencee收购后合并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自带的功能http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g3MzYzfDNjZmNkYTFmYmEyZDdkOTNkZjQzMGQ4Y2E5MWEyNjc4fDE3NjIyNTkwOTQ%3D&request=yes&_f=.pngattach://287364.png

    是的。还有一个地方也行的,不用转换直接一步到位。刚刚的

网友:
    用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用填充把背景改为黑色,字体改白色C:\Users\xiao\Desktop\新建文件夹 (2)/1.jpg 保存为单色图片再在PCB上导入图片,然后修正铜箔大小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要表达的

    是不是把字体颜色改为白色,背景改黑色,然后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