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控制示波器进行数据实时显示并存储

楼主(2020-09-09):
我学的东西有关超声,是下面两个步骤:
1.用换能器发射超声接收回波在示波器上显示(这个没有问题)
2.但由于发射超声的时间比较密集,大概3ms需要采集一次,因此来不及按示波器的存储键存储。
因此,我想实现用MATLAB实时显示回波波形并且自动每隔3ms示波器自己把回波波形数据存储下来,以方便我之后对数据进行合成成像

请问:MATLAB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吗?或者各位大神告诉我这有关于什么知识体系,我自己去查找。
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要找到示波器的驱动(MATLAB主界面上方的附加功能Get hardware support packcage里面应该有)并把示波器和电脑连接好,驱动安装完了之后 会有相应的帮助手册和examples,然后跟着做就好啦

网友:
楼主你好,你现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想请教您在哪里获得相关的程序示例?或得到您的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