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AD9957和ADL5801能做一个发射频率从800M到6000M的信号源吗?

楼主(2020-09-09):
请教能不能用AD9957 + ADL5801做一个发射频

网友A:
    二个芯片能不能直接连接,需要看下AD9957的输出阻抗和ADL5801的输入阻抗是否匹配,一般的做法是中间加个滤波器并且考虑阻抗的变化
用作上变频时最大频率只能到3Ghz,应该做不了6Ghz的信号源
如果你是要做宽带的信号源建议可以用一个DAC+一个正交的调制器实现,可以输出调制信号也可以输出单音信号
HMC1097/ADL5375都可以达到6G的频段的IQ调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芯片能不能直接连接,需要看下AD9957的输出阻抗和ADL5801的输入阻抗是否匹配,一般的做法是中间加个滤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