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 是电阻吧? 如果是电子,那具体是哪种电阻?功耗多少?为什么要用这种? 有可能...

楼主(2020-09-09):
    RT
    是电阻吧?
如果是电子,那具体是哪种电阻?功耗多少?为什么要用这种?
    有可能是德国货。

网友A:
    从你所说的RT来看是热敏电阻

楼主:
    没有任何字。 装在一种阀内部的控制器\放大器。 仔细看了下两面都没字。PCB上也没...

引用 网友A:
    从你所说的RT来看是热敏电阻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