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清传输-HDMI信号的完整性分析

楼主(2020-09-09):
输线的特征阻抗取决于其结构及材料的选择。图1是一个HDMI线缆的街头部分,其典型结构如图2所示,主要包括线材和连接器部分。

  为了能够保证线缆的特征阻抗,首先要保证线材的特征阻抗能够尽量接近目标特征阻抗。图3是HDMI Type A/C线缆所用线材的截面图,确定了材料之后,可以使用2D场求解器确定其特征阻抗,经适当的调整结构参数就可以确定线材个部分的设计尺寸。

  连接器是线缆能够实现可分离连接的关键结构。由于连接器的结构比较复杂,在阻抗控制方面远不及线材容易实现,所以一般的业界规格里面,对连接器区段的阻抗匹配的规格略有放松。即便是如此,对于高速互联的连接器,在控制阻抗方面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图4是一款HDMI线缆的特征阻抗测试的结果,该结果表明该连接器区域内存在较大的特这阻抗偏差(超出规格),而且存在特征阻抗较大区域的时间过长等一些列的问题。

  透过三维高频结构分析,能够有效预测连接器区段内的散射矩阵,获得结构的高频特性评估的依据。和结构的力学评估类似,高频结构分析,也大致需要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建立结构的三维,接着指定各个零件的高频材料特性,其次必须设定适当的边界条件及背景分析,最后就可以加入求解设定并进行结构的高频分析,图5给出了高频结构分析的模型局部效果。

  通过结构高频分析,可以得到结构的散射矩阵或者RLGC矩阵,然后就可以使用SPICE软件进行时域及频域的分析(图:6),通过特定的运算与转换就可以得到包括特征阻抗(图7)在内的各种高频特性的仿真结果。

网友:
连接器是线缆能够实现可分离连接的关键结构。

网友:
    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