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性能指标可靠性研究

楼主(2020-09-09):
摘要:工业电器自动化设备的限位开关、微型开关的使用渐渐趋向于灵活、方便和高薪科技的方向发展,以至于被接近开关传感器所取代并广泛使用。通过可靠性试验研究,获得化数据参数,显示其使用的优越性。

  0 引言

  现代大型自动化设备,大量采用传感器先进系统,具有长寿命和高可靠性特点,在电源12-24VDC,100-240VAC的范围内,可以驱动200mA以内的负载(阻性负载),防护等级IP 67(IEC规格)。

  本文通过对接近开关传感器线路原理的分析和试验结果的统计分析比较,得出了更适用、操作可行性性能指标,为现场使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工作原理

  接近开关,没有通过机械化物理接触,就能经过磁场强度的感应检测出一定距离范围内的物体接近或者旁边存在物体的开关。

  2.规格/性能参数

  举例产品:PSN系列(见表1)

  3.应用

  检测液体液位、检测牛奶盒中有无、检测瓶盖有无、电焊时确认位置、点操作时确定固定位置、旋转平台、信号的确认和传送、判断螺丝是否凝紧、自动装配线、检测螺丝数量等等。

  4.可靠性试验

  周围温度:18℃~28℃相对湿度:35%~85%大气压:86kPa~106kPa经过可靠性试验,以上参数均在规格范围以内,但当检测物为:铁、紫铜、铝、黄铜、不锈钢材质时,它们的检测距离会有明显不同。

  5.可靠性试验-金属感应比较

  5.1 产品、标靶选择

  试验产品型号选择为PSN40-20DN,POWER:12-24VDC(10-30VDC)共有5个,标准检测距离:20mm,检测物:检测物尺寸:60×60mm,材质分别为铁、紫铜、铝、黄铜、不锈钢,试验结果如表2所示。

  5.2 试验分析

  不同材质检测物检测距离比较表见表3.

  如表3所示,通过以上可靠性试验,得出在同样电源输入、同样环境温度、湿度材质金属铁的检测距离,其次是:

  不锈钢、黄铜、铝、紫铜,紫铜的检测距离。

  6.结束语

  接近开关传感器对可测检测物的检测具有灵敏、方便、可靠的特点,但是,它对不同材质检测物的检测距离会有所不同。对输入电源、检测物的材质、检测距离范围、环境温度、使用时远离无线电设施、以及规格/性能等参数都有要求。

网友:
接近开关,没有通过机械化物理接触,就能经过磁场强度的感应检测出一定距离范围内的物体接近或者旁边存在物体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