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非标准码字长度的BCH码?

楼主(2020-09-10):
标准的 BCH码都是(n,k)形式的,其中n是整个码的长度,k是信息位长度。n的长度是有限制的,要符合 n=2^m -1  。

但我看现在有些不符合 n=2^m -1  这个码长约束的BCH码。

比如 (4200,4096)  这种是怎么构造出来的呢?

网友:
    非本原BCH码,其实构造的方法跟n=2^m -1的BCH应该是相似的。 我假设你举的例子(4200,4096)是二进制BCH,m=ceil(log2(4200)) = 13, 校验位为104, mt=104, t=8。这个应该是最多能够纠8bit错的BCH。

网友:
    标准的 BCH码都是(n,k)形式的,其中n是整个码的长度,k是信息位长度。 n=2^m -1 n-k<=m*t  如果n!=2^m -1, 也可以按照n‘=2^m -1的方法构造BCH码,这时叫做缩短BCH码。  假设本原元为a,那么可以计算b = a^n的阶r,构造新的伽罗华域:{0,1,b^1 b^2,...b^r-1} 构造以b b^1 b^2...为根的BCH码,这叫做非本原BCH码

网友: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东西,也有这个困惑。难得在eetop看到也有前辈做过,十分激动。   我的疑问就是这个缩短码(4200,k,t)是由(8191,k,t)缩短来的,那我用的生成多项式可以直接用本源的吗?需要注意什么?缩短掉的3991位是直接省掉吗?编码的时候编到4200就可以了吗?实在是很困惑,现在我就实现一个简单(31,16,3)的编码译码,我想做高位并行的。我看到有复旦的  上交 成电的都有学生做过,做的都很好,我很希望能做到他们那种程度,希望大神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