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隔离器的网络连接器RJ45的l如何layout?求解

楼主(2020-09-10):
最近设计一款百兆的USB转以太网, 我如果用带隔离器的网络连接器RJ45,如何layout?是不是也要分数字地和chassic地?RJ45内层挖空?

网友:
帮你顶一下,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帮顶一下 ,同样需要解答

网友(2020-12-16):
    Microchip的推荐设计文档,可以参考一下$ J2 {- }6 g* W& ]2 F

    AN2054 Gigabit Ethernet Design Guide.pdf

网友:
    百兆,我一般没讲究,做好差分、等长,铺整片的参考地平面都行,重点检查原理图吧,放不心的话,RJ45座子的接地管脚接个磁珠到系统GND,记得做防静电设计。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105&highlight=rj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