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表面涂层对耐CAF的影响有哪些?

楼主(2020-09-10):
    PCB表面涂层对耐CAF的影响有哪些?

网友:
    在印制板生产中,应用表面涂层化学剂时,可能会采用大量的化学制程。由于CAF机理涉及离子迁移和铜盐的形成,任何的残留物都可能会影响CAF的形成。严格控制PCB制造过程中各工序的相关参数,

网友:
    除胶渣工序中膨胀剂、强氧化剂如高锰酸钾的操作温度、处理时间、浓度比例等相关参数

网友:
    研究表明较高的再流焊峰值温度会降低耐CAF性

网友:
    玻璃增强材料对耐CAF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