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个PCB布局设计检视DFM要求

楼主(2020-09-10):
1 、已确定优选工艺路线,所有器件已放置PCB板面。
2 、坐标原点为板框左、下延伸线交点,或者左下边插座的左下焊盘。
3 、PCB实际尺寸、定位器件位置等与工艺结构要素图吻合,有限制器件高度要求的区域的器件布局满足结构要素图要求。
4 、拨码开关、复位器件,指示灯等位置合适,拉手条与其周围器件不产生位置干涉。
5 、板外框平滑弧度197mil,或者按结构尺寸图设计。
6、 普通板有200mil工艺边;背板左右两边留有工艺边大于400mil,上下两边留有工艺边大于680mil。 器件摆放与开窗位置不冲突。
7、 各种需加的附加孔(ICT定位孔125mil、拉手条孔、椭圆孔及光纤支架孔)无遗漏,且设置正确。
8、 过波峰焊加工的器件pin间距、器件方向、器件间距、器件库等考虑到波峰焊加工的要求。
9、 器件布局间距符合装配要求:表面贴装器件大于20mil、IC大于80mil、BGA大于200mil。
10、 压接件在元件面距高于它的器件大于120mil,焊接面压接件贯通区域无任何器件。
11、 高器件之间无矮小器件,且高度大于10mm的器件之间5mm内未放置贴片器件和矮、小的插装器件。
12、 极性器件有极性丝印标识。同类型有极性插装元器件X、Y向各自方向相同。
13、 所有器件有明确标识,没有P*,REF等不明确标识。
14、 含贴片器件的面有3个定位光标,呈"L"状放置。定位光标中心离板边缘距离大于240mil。
15、 如需做拼板处理,布局考虑到便于拼版,便于PCB加工与装配。
16、 有缺口的板边(异形边)应使用铣槽和邮票孔的方式补齐。邮票孔为非金属化空,一般为直径40mil,边缘距16mil。
17、 用于调试的测试点在原理图中已增加,布局中位置摆放合适。
18、 发热元件及外壳裸露器件不紧邻导线和热敏元件,其他器件也应适当远离。
19、 散热器放置考虑到对流问题,散热器投影区域内无高器件干涉,并用丝印在安装面做了范围标示。
20、 布局考虑到散热通道的合理顺畅。
21、 电解电容适当离开高热器件。
22、 考虑到大功率器件和扣板下器件的散热问题。
23、 始端匹配靠近发端器件,终端匹配靠近接收端器件。
24、 退耦电容靠近相关器件放置
25、 晶体、晶振及时钟驱动芯片等靠近相关器件放置。
26、 高速与低速,数字与模拟按模块分开布局。
27、 根据分析仿真结果或已有经验确定总线的拓扑结构,确保满足系统要求。
28、 若为改板设计,结合测试报告中反映的信号完整性问题进行仿真并给出解决方案。
29、 对同步时钟总线系统的布局满足时序要求。
30、 电感、继电器和变压器等易发生磁场耦合的感性器件不相互靠近放置。 有多个电感线圈时,方向垂直,不耦合。
31、 为避免单板焊接面器件与相邻单板间发生电磁干扰,单板焊接面不放置敏感器件和强辐射器件。
32、 接口器件靠近板边放置,已采取适当的EMC防护措施(如带屏蔽壳、电源地挖空等措施),提高设计的EMC能力。
33、 保护电路放在接口电路附近,遵循先防护后滤波原则。
34、 发射功率很大或特别敏感的器件(例如晶振、晶体等)距屏蔽体、屏蔽罩外壳500mil以上。
35、 复位开关的复位线附近放置了一个0.1uF电容,复位器件、复位信号远离其他强干扰器件、信号。
36、 两信号层直接相邻时须定义垂直布线规则。
37、 主电源层尽可能与其对应地层相邻,电源层满足20H规则。
38、 每个布线层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
39、 多层板层叠、芯材(CORE)对称,防止铜皮密度分布不均匀、介质厚度不对称产生翘曲。
40、 板厚不超过4.5mm,对于板厚大于2.5mm(背板大于3mm)的应已经工艺人员确认PCB加工、装配、装备无问题,PC卡板厚为1.6mm。
41、 过孔的厚径比大于10:1时得到PCB厂家确认。
42、 光模块的电源、地与其它电源、地分开,以减少干扰。
43、 关键器件的电源、地处理满足要求。
44、 有阻抗控制要求时,层设置参数满足要求。
45、 电源部分的布局保证输入输出线的顺畅、不交叉。
46、 单板向扣板供电时,已在单板的电源出口及扣板的电源入口处,就近放置相应的滤波电路。
47、 布局考虑到总体走线的顺畅,主要数据流向合理。
48、 根据布局结果调整排阻、FPGAEPLD、总线驱动等器件的管脚分配以使布线最优化。
49、 布局考虑到适当增大密集走线处的空间,以避免不能布通的情况。
50、 如采取特殊材料、特殊器件(如0.5mmBGA等)、特殊工艺,已经充分考虑到到货期限、可加工性,且得到PCB厂家、工艺人员的确认。
51、 扣板连接器的管脚对应关系已得到确认,以防止扣板连接器方向、方位搞反。
52、 如有ICT测试要求,布局时考虑到ICT测试点添加的可行性,以免布线阶段添加测试点困难。
53、 含有高速光模块时,布局优先考虑光口收发电路。
54、 布局完成后已提供1:1装配图供项目人对照器件实体核对器件封装选择是否正确。
55、 开窗处已考虑内层平面成内缩,并已设置合适的禁止布线区。

网友:
    很详细,平时没注意到的细节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