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CB设计中怎样做才能满足浪涌需求?

楼主(2020-09-10):
请问在PCB设计中怎样做才能满足浪涌需求?

在工程设计时候,只考虑到了系统功能性的设计,比如系统实际工作时只需承载1A 的电流,设计时就按这个去设计,但有可能系统需要的浪涌设计,瞬态浪涌电流要达到3KA(1.2/50us&8/20us),那么现在我按1A的实际工作电流去设计的话,是否可以达到上述瞬态浪涌的能力了?

网友:
浪涌在EMC里好像是比较容易过的吧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个公式可作为PCB布线承载瞬间电流的一个依据:

例如:0.36mm宽度的1oz铜箔,厚度35um的线条中一个40us矩形电流浪涌,最大浪涌电流约为580A。如果要做一个5KA(8/20us) 的防护设计,那么前端的PCB 布线的合理应该是2 oz铜箔0.9mm宽度.为安全器件可以将宽度适当放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个公式可作为PCB布线承载瞬间电流的一个依据:

尽然还有公式可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