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kali安装gdb peda不成功的问题

楼主(2020-09-10):
1.kali_2018_2的ISO,Kali GNU/Linux Rolling \n \l
内核 Linux kali 4.15.0-kali2-amd64 #1 SMP Debian 4.15.11-1kali1 (2018-03-21) x86_64 GNU/Linux
2.安装方式
it clone https://github.com/longld/peda.git ~/peda
$ echo "source ~/peda/peda.py" >> ~/.gdbinit
3.安装几次仍不成功
GNU gdb (Debian 7.12-6+b1) 7.12.0.20161007-git
Copyright (C) 2016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License GPLv3+: GNU GPL version 3 or later <http://gnu.org/licenses/gpl.html>
This is free software: you are free to change and redistribute it.
There is NO WARRANTY,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Type "show copying"
and "show warranty" for details.
This GDB was configured as "x86_64-linux-gnu".
Type "show configuration" for configuration details.
For bug reporting instructions, please see:
<http://www.gnu.org/software/gdb/bugs/>.
Find the GDB manual and other documentation resources online at:
<http://www.gnu.org/software/gdb/documentation/>.
For help, type "help".
Type "apropos word" to search for commands related to "word".
/root/.gdbinit:1: Error in sourced command file:
Undefined command: "".  Try "help".
(gdb) Quit
(gdb)
求解

楼主:
Kali安装是需要升级库文件,自带的gdb是无插件的。直接升级库文件,安装gdb即可
apt-get update
apt-get install gdb,如果提示缺什么就apt-get什么
安装时选择y安装好gdb
root@kali:~/桌面/CTF2020# gdb
GNU gdb (Debian 9.1-3) 9.1
Copyright (C) 2020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License GPLv3+: GNU GPL version 3 or later <http://gnu.org/licenses/gpl.html>
This is free software: you are free to change and redistribute it.
There is NO WARRANTY,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Type "show copying" and "show warranty" for details.
This GDB was configured as "x86_64-linux-gnu".
Type "show configuration" for configuration details.
For bug reporting instructions, please see:
<http://www.gnu.org/software/gdb/bugs/>.
Find the GDB manual and other documentation resources online at:
    <http://www.gnu.org/software/gdb/documentation/>.

For help, type "help".
Type "apropos word" to search for commands related to "word".

warning: peda/peda.py: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warning: build/bdist.linux-x86_64/wheel/peda/peda.py: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gdb-peda$ file hero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