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的定位与安放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0-09-10):
    元件的定位与安放有什么要求?( o+ k8 o2 K3 o( m& c

网友:
    避免在PCB两面均安放元件,因为这会大幅增加装配的人工和时间。如果元件必须放在底面,则应尽量靠近以便一次完成防焊胶带的遮蔽与剥离操作。

网友:
    排列元件方向时要考虑轴向元件应相互平行,这样轴向插装机在插装时就不需要旋转PCB,因为不必要的转动和移动会大幅降低插装机的速度

网友:
    尽量使元件均匀地分布在PCB上,以降低翘曲并有助于使其在过波峰焊时热量分布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