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震荡的产生及相位补偿方法

楼主(2020-09-10):
产生原因

1. 电容对信号的超前和滞后作用

要分析自激震荡,首先得了解电路中的相移。放大电路中使信号发生相移的罪魁祸首主要在于电容。如果电容串接在电路中,则构成高通滤波电路,在截止频率之前相位超前90°(π/2),之后相移为0,如图1所示;如果电容在电路中并联接地(比如晶体管的极间电容),则构成低通滤波电路,在截止频率之前相移为0,之后相位滞后90°(-π/2),如图2所示。相频响应如下图所示:

图1 图2

2. 自激震荡的产生条件

为了减小温度的影响,放大电路一般采用深度负反馈闭环放大,这样闭环放大倍数为反馈量的倒数,Af=1/F;由于电路中电容的存在,信号会发生附加相移,如果在某个频点环路增益(AF)附加相移为nπ,则负反馈在该频点将变为正反馈,若此时AF》1,则微弱信号将闭环回路中不断放大(起振),当AF=1时,将形成自激震荡。

如果电路采用直接耦合的方式(电容均以并联/旁路形式出现),并且反馈网络为纯电阻(不发生相移),则附加相移仅产生于放大电路,且为滞后相移,并且每级晶体管的最大相移为-90°(高频),如图2所示,级数越多越容易产生高频振荡。对于两级晶体管放大电路,理论上f=∞时才会相移-180°,因此不会发生自激震荡,所以一般三级放大电路最常见。

消除方法

滞后补偿

简单滞后补偿:在中间级的输出并联一个小电容,让高端截止频率变小,从而使180°反馈点自激增益不满足。

RC滞后补偿:简单滞后补偿的补偿电容串接一个小电阻

密勒滞后补偿:可与C串接电阻,等效补偿电容值为C*A2

超前补偿:反馈电阻并联补偿电容,改变负反馈放大电路在环路增益为0dB点的相位,使之超前。

f1=1/(2πR2C) f2=1/(2π(R1//R2)C)

网友:
    要分析自激震荡,首先得了解电路中的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