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0-09-10):
我现在有两个rc522射频模块,每一个感应区后面有一个指示灯,程序一开始,第一个感应区的灯亮,第一个感应区感应到卡时,第一个感应区的灯灭,第二个感应区的指示灯亮起,第二个感应区感应到卡时,第一个感应区的指示灯亮起,第二个感应区的指示灯灭。跪求大神指导,如果可以,请麻烦发上或者私发代码。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顺序控制的问题  应该有范例的程序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顺序控制的问题  应该有范例的程序介绍

是吗,没找见

楼主:
我自己用两个射频模块试了,除了片选引脚,其他的都共用,但是会有SDA片选引脚被占用,这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