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示波器测画红圈电阻两端电压的时候,为什么探头 正极 接电阻 上端 可以测出...

楼主(2020-09-10):
请问用示波器测画红圈电阻两端电压的时候,为什么探头 正极 接电阻 上端 可以测出正弦波。但是探头反过来,就是探头 正极 接电阻 下端 的时候就没有正弦波了,而是直流电压了呢?

网友A:
电路左上角LM399是基准器件吗?看到有个正玄波,是不是这里的原因?

网友:
    这个我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左上角LM399是基准器件吗?看到有个正玄波,是不是这里的原因?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