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想问射频功放功率输出PCB覆铜宽度如何计算,只知道电源电路的是1mm大概1...

楼主(2020-09-10):
各位大侠,想问射频功放功率输出PCB覆铜宽度如何计算,只知道电源电路的是1mm大概1a,那么射频功率输出pcb的富通宽度又如何计算呢

网友A:
板材的特性,像介电常数、板厚、损耗角正切、板材导热系数
导体的特性,像铜厚、表面处理3
信号的特性,像频率、功率、峰均比
环境的特性,像热沉的温度、空间的温度、风速
最重要的还有板材的铜箔剥离力,这个直接限制允许的温升
和我们平时说的直流考虑因素要多很多... 不好做定量的结论,凭经验。

网友:
    我也是凭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材的特性,像介电常数、板厚、损耗角正切、板材导热系数
导体的特性,像铜厚、表面处理3
信号的特性,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