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透气孔

楼主(2020-09-10):
    为什么波峰焊的工艺,三极管前面要加透气孔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工艺同事说是为了防止空气阻碍导致空焊,那其他贴片物料为什么不需要透气孔呢

网友:
    防止空洞,助焊剂受热挥发,需要排气,如果不排气,会造成比较大的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