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质量缺陷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0-09-10):
    波峰焊质量缺陷及解决办法

    1、拉尖是指在焊点端部出现多余的针状焊锡,这是波峰焊工艺中特有的缺陷
    产生原因: PCB传送速度不当,预热温度低,锡锅温度低,PCB传送倾角小波峰不良,焊剂失效,元件引线可焊性差
    解决办法:调整传送速度到合适为止,调整预热温度和锡锅温度,调整PCB传送角度,优选喷嘴,调整波峰形状,调换新的焊剂并解决引线可焊性问题
    2、虚焊产生原因:元器件引线可焊性差,预热温度低,焊料问题,助焊剂活性低,焊盘孔太大,引制板氧化,板面有污染,传送速度过快,锡锅温度低
    解决办法:解决引线可焊性,调整预热温度,化验焊锡的锡和杂质含量,调整焊剂密度,设计时减少焊盘孔,清除PCB氧化物,清洗板面,调整传送速度,调整锡锅温度
    3、锡薄产生的原因:元器件引线可焊性差,焊盘太大(需要大焊盘除外),焊盘孔太大,焊接角度太大,传送速度过快,锡锅温度高,焊剂涂敷不均,焊料含锡量不足
    解决办法:解决引线可焊性,设计时减少焊盘及焊盘孔,减少焊接角度,调整传送速度,调整锡锅温度,检查预涂焊剂装置,化验焊料含量
    4、漏焊产生原因:引线可焊性差,焊料波峰不稳,助焊剂失效或喷涂不均,PCB局部可焊性差,传送链抖动,预涂焊剂和助焊剂不相溶,工艺流程不合理
    解决办法:解决引线可焊性,检查波峰装置,更换焊剂,检查预涂焊剂装置解决PCB可焊性(清洗或退货),检查调整传动装置统使用焊剂,调整工艺流程
    5、焊接后印制板阻焊膜起泡
    SMA在焊接后会在个别焊点周围出现浅绿色的小泡,严重时还会出现指甲盖大小的泡状物,不仅影响外观质量,严重时还会影响性能,这种缺陷也是再流焊工艺中时常出现的问题,但以波峰焊时为多
    产生原因:阻焊膜起泡的根本原因在于阻焊模与PCB基材之间存在气体或水蒸气,这些微量的气体或水蒸气会在不同工艺过程中夹带到其中,当遇到焊接高温时,气体膨胀而导致阻焊膜与PCB基材的分层,焊接时,焊盘温度相对较高,故气泡首先出现在焊盘周围
    下列原因之一-均会导致PCB夹带水气:
    (1)PCB在加工过程中经常需要清洗、干燥后再做下道工序,如腐刻后应干燥后再贴阻焊膜,若此时干燥温度不够,就会夹带水汽进入下道工序,在焊接时遇高温而出现气泡
    (2)PCB加工前存放环境不好,湿度过高,焊接时又没有及时干燥处理
    (3)、在波峰焊工艺中,现在经常使用含水的助焊剂,若PCB预热温度不够,助焊剂中的水汽会沿通孔的孔壁进入到PCB基材的内部,其焊盘周围首先进入水汽,遇到焊接高温后就会产生气泡
    解决办法:
    (4)、严格控制各个生产环节,购进的PCB应检验后入库,通常PCB260°C温度下10s内不应出现起泡现象
    (5)PCB应存放在通风干燥环境中,存放期不超过6个月
    (6)PCB在焊接前应放在烘箱中在(120+5)C温度下预烘4小时
    (7)、波峰焊中预热温度应严格控制,进入波峰焊前应达到100~ 140C,如果使用含水的助焊剂,其预热温度应达到110~ 145°C,确保水汽能挥发完。

网友:
    看看楼主分享的波峰焊质量缺陷及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