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有没有不贴红胶可以过波峰焊的方案?

楼主(2020-09-10):
请教大神,有没有不贴红胶可以过波峰焊的方案?看到一家电源的板子,背面拆了一颗电阻,确实没有贴红胶,而且看起来像是过的波峰焊,背面只涂了三防漆。还有想请教一下,他的铜排是怎么固定,过波峰焊不会掉落?非常感谢!

网友:
    锡膏焊接,带治具过波峰焊!

网友:
    1、最好做焊架屏蔽贴片元件。
    2、过波峰焊前用防焊胶覆盖贴片元件,过完后撕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