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纹波

楼主(2020-09-10):
小弟最近做了款电源,输出纹波是这样,输出是48伏20安,现在输出怎么加电容都不见改善,是不是电流纹波太大了啊,有啥解决措施不。

网友A:
是不是跟开关频率一致,应该不是纹波,可能是环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跟开关频率一致,应该不是纹波,可能是环路不稳定。

    应该不太可能啊,前面还是个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滿載或空載, 滿載應是 π 型 LC滤波电路的L不足.

    有可能,因为这模块功率密度很高,厂家自己都说当时考虑体积,内部电感不够。输出纹波比较大。明天准备绕个电感试试。

网友:
    48V输出,200mV左右的纹波,0.5%不到. 对电源这块不了解,这个指标不够好吗?

网友:
    应该很好了
但是好像电话交换机的要求比这个高

网友C:
    看频率应该是开关频率,电容加了不行,那就是电感不够。另外你的显示是X1档,表笔确认是X1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频率应该是开关频率,电容加了不行,那就是电感不够。另外你的显示是X1档,表笔确认是X1档。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