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1.0/2.0/3.0的refclk时钟频率

楼主(2020-09-11):
如题,目前在做一个案子,需要用pcie switch扩外设。但是外设从pcie1.0到pcie3.0都有,cpu给的refclk只有一路,通过buff后估计也只有一种时钟。哪位大神了解pcie1.0~3.0的参考时钟频率是否都是100M?

网友A:
    是的。如果你的外设有额外要求,可能是其他频率时钟,比如125M,156.25M,具体看手册。The nominal single-ended swing for each clock is 0 V to 0.7 V and a nominal frequency of 100 MHz ±300 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你的外设有额外要求,可能是其他频率时钟,比如125M,156.25M,具体看手册。The nominal single- ...

额外要求先不考虑,现在想知道的是从pcie1.0到3.0是否默认时钟都是100M。
我看到pcie规范中写这个参考时钟只是用来给tx/rx做时钟恢复用的。现在有个想法,直接把每个pcie外设提供一个100M的时钟晶振,这样不是更简单。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用pcie clock buffer. 最便宜. 业界作法

网友:
    用时钟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cie clock buffer. 最便宜. 业界作法

实际应用只要1扩2,clk buffer也不一定便宜。我看了几颗buffer都需要配一个100M的晶振,这样看来还不如直接在两个外设上分别用一个100M的晶振。布线也方便。
    现在问题是,pcie host提供的时钟是不是都是100M。

网友B:
    pcie clock不管几代是100Mhz. 这个讯号是differential pair. 对jitter跟位准都有嚴苛要求,應該只有clock gen跟buffer两种选择. 务必确认是pcie compliant. 另外就是你看看cpu有没有专门两路pcie ref clock输出。蛮多都会有至少两路。
没听过配100M晶振的buffer. 上面没有这个脚位. 只有clock gen会配25M晶振. buffer输入也是100Mhz differential 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ie clock不管几代是100Mhz. 这个讯号是differential pair. 对jitter跟位准都有嚴苛要求,應該只有clock g ...

    好的,谢谢。知道了refclk是100M就好办了。

目前cpu输出的pcie只有一路,我们需要加pcie switch。refclk没有多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应用只要1扩2,clk buffer也不一定便宜。我看了几颗buffer都需要配一个100M的晶振,这样看来还不如直 ...

    两个晶振不同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晶振不同步吧

    这个本来就不需要同步功能。refclk的功能是给device恢复时钟用的。
可以去看所有的pcie外设定义,都会有CLKREQ#这个信号,是用来向host申请时钟用的。如果device本地有这个时钟,就不需要外部时钟了。

网友:
    Pcie可以跨时钟域,所以可以设备各自用自己的refclk. 但一般情况,在同一块PCB上,就共用同一个时钟buffer出来的refclk,多块PCB的话,就自配refclk。refclk也不一定非100MHz不可,常见到FPGA带以太网的就和pcie共用一个125MHz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晶振不同步吧

    这个本来就不需要同步功能。refclk的功能是给device恢复时钟用的。
可以去看所有的pcie外设定义,都会有CLKREQ#这个信号,是用来向host申请时钟用的。如果device本地有这个时钟,就不需要外部时钟了。

    你用的平台没要求时钟同源吗?

网友:
    refclk都是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