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输出端串一个10uH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9-11):
(图片)

网友:
    LC的Pi型滤波

网友A:
LC滤波,DC-DC输出的纹波,一般在60mV~100mV,在经过LC滤波后可以抑制到80mV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滤波,DC-DC输出的纹波,一般在60mV~100mV,在经过LC滤波后可以抑制到80mV以内

那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啊,电源要求有多高才要这样处理啊?

网友:
    主要目的是防止后级负载含强高频杂波干扰电源工作。

网友(2021-04-22):
    说实话,没啥鸟用,除非前面输入的电源高频杂波太不干净了

网友B:
    电流不大的情况下 输入100mV的文波  可以降低到20mV 你说 有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的情况下 输入100mV的文波  可以降低到20mV 你说 有用没有,

    电流不大是多大?电流不大谁会用1117,你确定这样可以把纹波降这么多?

网友:
    10UH有可能实际贴的是磁珠或者电阻吗?感觉像是EMI预留。

网友:
    老实说 这种真的是 "医治好治不病以为功",加上各种所谓的"保护,滤波"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