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在PCB中以器件原点移动元器件

楼主(2020-09-11):
如题:在PCB操作移动元器件时候,鼠标并不是自动捕捉的器件原点而是点击那里就是那里.怎么样才能移动的时候鼠标自动捕捉的器件原点呢?

网友A:
    设置里面PCB Editor勾选snap to center,下面smart component snap就不要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PCB Editor勾选snap to center,下面smart component snap就不要勾选

是的,以前还没注意,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