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差分走线等长问题

楼主(2020-09-11):
如图部分 这样绕有没有影响,还是蛇形比较好?蛇形好像也有要求

网友:
    没有影响吧

网友A:
    差分线理论上是不可以这样走线的,需要平行等长。

网友:
    蛇形比较好,你这种差分阻抗差别有点大

网友:
    差分线本身抗干扰能力就强,一小段不等宽没多大关系

网友B:
    对EMI没有太多影响,对SI有无影响要问问SI的方面的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理论上是不可以这样走线的,需要平行等长。

有时候没办法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EMI没有太多影响,对SI有无影响要问问SI的方面的专家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理论上是不可以这样走线的,需要平行等长。

    差分线等长是时序的要求,也是SI的要求;同时也是EMC的要求。当在什么位置等长处理比较好呢,这就是艺术。一般要求在阻抗变化的的位置,例如连接器位置,或者出现不等长的位置。对于EMC的影响来说,需要看其接受程度。辐射肯定是会产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会否会导致超标,那是需要整体看。如果是内层未必是问题,外层也许就存在问题。
    因此,有没有影响是需要有条件的。

网友:
    学些一下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