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L开发板Linux_WIFI驱动实验

楼主(2020-09-11):
1.在迅为i.MX6ULL开发板上使用的是 usb 接口的 RTL8723 wifi 模块,原理图如下所示:

可以看到 RTL8723 模块的接口非常简单,只有 DP1 和 DM1 连接到 usb HUB 芯片上,就可以完成通信电路
RTL8723 是 realtek 公司的 wifi 芯片,已经提供了 wifi 驱动源码,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去编写了,只需要将提
供的 wifi 驱动源码添加到 Linux 内核中进行编译就可以了。

1.1在Linux内核中添加wifi驱动
首先获取 wifi 驱动源码,放到 Linux 内核 drivers/net/wireless 目录下,如下所示:

rtl8723BU 目录下内容如下所示:

其中 Kconfig 文件是 rtl8723 驱动的配置文件,这样可以通过 Linux 内核图形化配置界面来选择是否编译
WIFI 驱动,Kconfig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config RTL8723BU
tristate "Realtek 8723B USB WiFi"
depends on USB
---help---
Help message of RTL8723BU
当添加完 rtl8723 wifi 驱动时,需要修改上一级的 Kconfig 和 Makefile。
修改 drivers/net/wireless/Kconfig,添加如下内容:
source "drivers/net/wireless/rtl8723BU/Kconfig"
添加完成后如下所示:

添加完成后,在 Linux 内核的驱动配置界面上才会出现 rtl8723 的配置选项。
修改 drivers/net/wireless/Makefile 文件,添加如下内容:
obj-$(CONFIG_RTL8723BU) += rtl8723BU/
修改后如下所示:

1.2  配置 Linux 内核
添加好 rtl8723 wifi 驱动并修改完配置文件后,需要在 Linux 内核中在进行配置。
1、配置支持 USB 设备
Linux 内核配置路径如下:
Device Drivers --->USB support --->
<*> EHCI HCD (USB 2.0) support
<*> ChipIdea Highspeed Dual Role ControllerChipIdea device controllerChipIdea host controller
配置完成如下图所示:

2、配置支持 wifi 设备
Linux 内核配置路径如下:
Device Drivers --->Network device support --->Wireless LAN --->
<*> IEEE 802.11 for Host AP (Prism2/2.5/3 and WEP/TKIP/CCMP)Support downloading firmware images with Host AP driverSupport for non-volatile firmware download
配置完成如下图所示:

3、配置支持 IEEE 802.11
Linux 内核配置路径如下:
Networking support --->
-*- Wireless --->cfg80211 wireless extensions compatibility
<*> Generic IEEE 802.11 Networking Stack (mac80211)
配置完成如下图所示:

4、配置 rtl8723 wifi 驱动
Linux 内核配置路径如下:
Device Drivers --->Network device support --->Wireless LAN --->
<*> Realtek 8723B USB WiFi
配置结果如图所示:

直接将 rtl8723 wifi 模块的驱动编译到内核中去。
以上 Linux 内核配置完成后,重新编译内核生成 zImage,使用新的 zImage 启动开发板。

1.3 rtl8723 wifi  模块驱动测试
使用新的 zImage 镜像启动开发板,系统启动过程中会有如下信息打印:

上图说明在 Linux 系统启动过程中使用了 rtl8723 wifi 模块的驱动程序。当启动完成驱动后使用“ifconfig -a”
命令查看 wlan 网卡是否存在,结果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存在一个 wlan0 设备,这个就是 rtl8723 wifi 模块对应的网卡设备。说明驱动程序测试正常,但是
如果要联网的话,还需要第三方组件才可以。下面就来看一下如何使用第三方组件进行联网测试。

网友:
    步骤很详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