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原理图与PCB上方的菜单工具栏功能选择在哪里设置

楼主(2020-09-11):
在AD中,原理图与PCB上方的菜单工具栏功能选择在哪里设置?怎么设置

网友:
AD18精准的选择功能

AD18的选择功能,和以前版本一样,在屏幕左上角的菜单:edit编辑-----select选择------弹出选择的2级菜单:
lasso select画圈之内的被选择
inside area区域内的被选择
outside area区域外的被选择
touching rectangle接触到矩形的对象被选中
touching line被线段接触到的对象被选择。
ALL选中全部对象。

网友:
    方法一:视图V————工具栏T————原理图标准(PCB标准)
    方法er:菜单栏空白处,鼠标右击,勾选原理图标准(PCB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