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阻性负载_阻性负载的类型

楼主(2020-09-11):
电路中的负载是纯电阻或可以等效为纯电阻,这类负载称为阻性负载。

  在电路中,如果有电阻电感电容,但电感和电容配比合适,可以做到电压与电流同相位,即视为“可以等效为纯电阻”,这类负载也称为阻性负载。

  与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如负载为白帜灯、电炉等)负载,即仅是通过电阻类的元件进行工作的纯阻性负载,称为阻性负载。

  在启动时需要一个比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电流大得多(大约在3-7倍)的启动电流。比如一台耗电量在150瓦左右的电冰箱,其启动功率会高达1000瓦以上。

  阻性负载的类型

  电路中的白炽灯、电炉等均为阻性负载。在阻性负载电路中,电流与电压同相位。

  电感类的负载,称为感性负载。这类负载主要有电机、变压器、扼流圈等,均属于感性负载。

  在感性负载电路中,电流滞后于电压。

网友:
与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负载,即仅是通过电阻类的元件进行工作的纯阻性负载,称为阻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