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封装向导和元器件封装向导有啥区别?

楼主(2020-09-11):
    IPC封装向导和元器件封装向导有啥区别

网友:
    IPC封装向导是根据各个不同规格自动计数管脚长度,你需要输入时的里面的参数

网友:
    用元器件封装向导来话,只适合于一些管脚少的,如光耦,插件等 但是如果你要画芯片,管脚有上百个,就用IPC封装向导好。

网友:
    不同的规格参数不一样 画封装的形式要更加标准。更加精确。

网友:
    你可以画完了量下,如果数据没错,基本画的封装比较准确。

网友:
    你平时都遇到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