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D export spectre circuit模拟仿真出错

楼主(2020-09-11):
Q3D export spectre circuit后,模拟设计人员仿真时不正确,3.3v的电压只有一点几伏特了 。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是不是我在Q3D里的模型、参数或其他哪里有错误,导致后面的仿真出错。

网友: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可否有QFN64的 Q3D 3d图  可否给一份

网友:
楼主你有数据和参数嘛?我们参考一下。

网友:
数据呢?无数据无真相。

网友(2021-03-22):
顶一下,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遇到类似的问题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