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膏印刷机的运行前的准备

楼主(2020-09-11):
    锡膏印刷前要做好准备工作,工艺及技术人员应做到以下几点:
    ①熟悉产品的工艺要求;
    ②根据产品的工艺文件,领取经过检验合格的PCB;
    ③选择正确的锡膏材料、印刷机、网板和刮刀等;
    ④确定可靠的工艺过程,如良好的定位、清洁拭擦等;
    ⑤制作mark点的视觉图像等。

    并且应在深入了解产品结构工艺特性的同时,优化选取最佳设计方案。针对不同的产品,在印刷程序中设置其相应的印刷参数,如工作温度、刮刀的压力和速度、网板的自动清洁周期等,同时要制定严格的工艺管理和工艺规程,以确保锡膏印刷顺利良好地完成。

    1、工艺分析与方案制定

    1)制定锡膏印刷的工艺规程

    为达到良好的印刷效果,操作人员应根据待加工的电子产品及成品的检验技术要求,全面了解产品结构的工艺特性,制订最优方案以保证印刷工作的顺利完成。对于小批量、多品种的待加工产品可采用半自动印刷机的半自动生产线。当全自动、大规模生产线的锡膏印刷可能造成影响生产效率的瓶颈时,则可采取在全自动生产线旁配置一台半自动印刷机来提高生产效率。半自动印刷机和全自动印刷机的原理、印刷工艺、操作原理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半自动印刷机的PCB装夹过程是由人工放置的。

    切实做好运行前的准备工作,参考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来制订锡膏印刷的工艺规程。

    (1)遵循锡膏选用的原则,正确使用和保管锡膏。在生产过程中,要对锡膏印刷质量进行100%的检验,即检查锡膏的图形是否完整、厚度是否均匀、是否有锡膏拉尖等现象。

    (2)设置印刷编程参数,依据工艺要求,设定刮刀压力、刮刀速度、刮刀角度、离网速度、网板清洗模式和清洗周期,以及网板、PCB mark视角图像制作等。

    (3)印刷条件设置的调整,通过试印刷确认印刷效果,对相关参数进行检查和修正,以达到最佳效果。

    2)制定锡膏印刷工艺管理流程

    锡膏印刷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印制过程中的三个关键要素:锡膏滚动、填充、脱模。PCB的印刷效果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在实际生产中,最终产品中不能通过检验需要返工的PCB,有60%左右是由于锡膏印制不良造成的。因此对锡膏、刮刀、网板这三者准确地把握是保证稳定的印制品质的关键所在。

    根据工艺要求及锡膏、印刷机的类型,制定各类作业指导书。如锡膏保存与使用作业指导书、××印刷机操作指导书、锡膏全自动印刷工艺作业指导书、检验作业指导书等。做到严格规范操作过程,保证锡膏印刷的质量。

    2、锡膏印刷的工艺准备

    1)工艺流程锡膏印刷的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

    2)运行前准备

    (1)设备状态检查。印刷前设备所有的开关必须处于关闭状态;接通空气压缩机的电源,开机前要求排放积水,打开所有气阀,确认各部分气压值满足印刷机要求;检查空气过滤器有无积水,有则排出;安装好擦拭纸,检查网板清洁器容器内的酒精量,当少于总容量的1/3时应给予补充;检查机台各处机械部位是否正常,是否有影响机台正常运转的器件放于机台中,如果发现任何问题应及时处理,直到将问题解决。

    (2)检查网板、刮刀。网板应完好无损,漏网应完整、不堵塞;刮刀刀片与网板应清洁干净,并备好清洗用的毛刷、清洗剂、抹布等。

    (3)准备锡膏。按产品工艺文件的规定选用锡膏,检查锡膏或红(黄)胶是否回温准备好,要完全回温后才能打开容器盖。印刷前用不锈钢搅拌棒将锡膏沿一个方向充分搅拌均匀后才能使用。

    3)开机操作

    (1)确保机器里边没有异物后,才可以开机。

    (2)打开供气管道气阀门,确保空气压力符合印刷机要求。

    (3)打开印刷机的电源开关。

    (4)按下机器前边控制面板上绿色的“MACHINE ON”开关,这时控制面板上的“MACHINEON”灯亮。机器开始初始化,进入主界面。

    4)安装网板和刮刀

    (1)先安装网板,再安装刮刀。

    (2)安装网板时,将网板插入网板轨道,应推放到位并卡紧。

    (3)安装刮刀时,要区分前、后刮刀。先安装后刮刀,再安装前刮刀,如下图所示。

    5)工艺运行原理

    PCB沿输送带被送入锡膏印刷机,机器自动寻找PCB的主要边,并且定位。Z形架向上移动至真空板的位置,加入真空,然后牢固地将PCB固定在特定的位置。视觉轴(镜头)慢慢移动至PCB的第一个目标mark(基准点)后,机器可移动网板使其对准PCB,并且机器可使网板在X、Y轴方向移动和在θ轴方向转动,如下图1所示。一旦网板和PCB对准,Z形架将向上移动,带动PCB接触网板的下面,如下图2所示。

    当移动到位后,刮刀将推动锡浆在网板上滚动并通过网板上的孔印在PCB的PAD位上,锡浆填满网板的孔并堆积在PCB上,如下图所示。印刷完成后,Z形架向下移动带动PCB与网板分离(即脱模)。这时机器将以每秒21个点(最少0.0012英寸)的间隔实行2D、3D自动光学检测(检查锡浆覆盖),PCB通过常规检测后,机器将送出PCB至下一工序。然后印刷机将要求下一张要印的PCB进行同样的过程,只是用第二个刮刀向相反的方向印刷。PCB送出后,机器会自动进行网板清洗,以保证印刷质量。

    当刮刀以一定的速度和角度向前移动时,会对锡膏产生一定的压力,从而将锡膏注入网孔(即网板开口),锡膏的黏性摩擦力使锡膏在刮刀与网板交接处产生切变力,将锡膏顺利地注入网孔。锡膏填充网板开口的程度取决于锡膏量;脱模的完整程度取决于锡膏的漏印量和锡膏图形的完整性;脱模的完整程度也决定了锡膏印刷的成功与否。由于锡膏印刷是保证SMT组装质量的关键工序,因此必须严格控制锡膏印刷的质量。

网友:
    为达到良好的印刷效果,操作人员应根据待加工的电子产品及成品的检验技术要求,全面了解产品结构的工艺特性,制订最优方案以保证印刷工作的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