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尺寸为什么会涨缩?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2020-09-11):
    PCB尺寸为什么会涨缩?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PCB基材来料尺寸稳定性因素PCB基材来料尺寸稳定性,尤其是供应商的每个层压CYCLE之间的尺寸一致性。即使同一规格PCB基材不同CYCLE的尺寸稳定性均在规格要求内,但因之间的一致性较差,可引起板件首板试制确定合理的一次内层补偿后,因不同批次板料间的差异造成后续批量生产板件的图形尺寸超差。同时,还有一种材料异常是在外层图形转移后至外形工序的过程中板件发现收缩。在生产过程中曾有个别批次的板件在外形加工前数据测量过程中发现其拼板宽度与出货单元长度相对外层图形转移倍率出现严重的收缩,比率达到3.6mil/10inch。经追查,该异常批次板件在外层层压后的X-RAY测量与外层图形转移倍率均处于控制范围内的,目前在过程监控中仍暂未找出较好的方法进行监控。

网友:
    拼板设计方式因素常规板件的拼板设计均为对称设计,在图形转移倍率正常的情况下对成品PCB的图形尺寸并无明显影响。但是一部分板件在为提升板料利用率,降低成本的过程中而使用了非对称性结构的设计,其对不同分布区域的成品PCB的图形尺寸一致性将带来极为明显的影响,甚至在PCB的加工过程中我们都可以在激光盲孔钻孔以及外层图形转移曝光/阻焊剂曝光/字符印刷过程中发现此类非对称设计的板件其在各环节中的对准度情况相对常规板件更难以控制与改善。

网友:
    制作倍率首板,科学确定一次内层图形转移倍率制作倍率首板,通过首板来科学地确定生产板件的一次内层图形转移倍率;在为降低生产成本而变更其它供应商PCB基材或P片

楼主:
    多谢大家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