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里面的线路为什么是弯曲的?

楼主(2020-09-11):
    电路板里面的线路为什么是弯曲的?

网友:
    要是电路板中的线路设计成直线的话,那么电路板的面积将会增加几倍之多。在如今这个追求精致小巧的时代,电路板的面积自然也是越小越好,不然就会直接影响到电子产品的面积。估计现在人们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就是:除了屏幕越大之外,其它都越来越小就好了,厚度也是要越薄越好

网友:
    将电路板中的线路设计成直线,那也是会引发其它问题的。在电路板中,线路是一定会需要转弯的。要是我们将电路板中的线路设计成直线,那么这个转弯的角度就达到了九十度。因为线路在九十度转弯时很容易就产生很大的反射,这样的电路板在生产的过程中很容易就会被折断

网友:
    电路板上的线路被设计成弯曲的样子,是为了能够保证信号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