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中检查过孔过近的方法

楼主(2020-09-11):
针对工厂生产过程中,出现过孔距离焊盘过近造成回流焊时过孔出现漏锡的情况,总结
以下在设计PCB时检查过孔过近的方法,请各位工程师在设计PCB时注意!
第一步,在 POWERPCB工具栏打开Display colors setup,将如下图的Traces选项勾
掉。

第二步,打开POWEPCB工具栏中的Verify design选项,如下图选择SETUP…,勾选里
面的Same net选项后,点击OK.。

网友:


网友:
检查过孔过近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