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充电盒底座的穿戴产品,为何不直接把充电IC放在充电盒里?

楼主(2020-09-11):
    有个疑问,
    • 现在很多穿戴类产品,都喜欢做个充电盒,内置电池升压5V,
    • 然后穿戴受电设备用2-3个触点接入5V及检测再通过内部的充电IC来降压恒流恒压充电
    • 这个充电IC在穿戴设备里会漏电,消耗本就不大的电池,并且占用布局布线空间;
    • 如果选用小漏电的充电IC,又会产生很高的成本。
    • 所以为何不直接把充电IC放在充电盒,BAT引脚通过顶针传递给穿戴产品的BAT,达到隔针充电,省钱省空间的目的?

网友:
    穿戴设备都不是追求体积小的那种吗

网友:
    电路要增加反接、短路等保护,这些充电IC芯片都有,芯片外移,还要增加额外电路,并不划算

楼主(2021-10-06):
    做成特定接口,特别省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