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变铜皮

楼主(2020-09-11):
在给高速线挖空的时候 有的两PIN是斜着的 那这个时候掏空就比较难掏 但是听说可以通过导出导入更改clp文件可以来实现 请问在clp里面怎么改?skill就先不讨论 。

网友A:
很有必要改吗

网友B:
    使用Toolbox组件里的Cross copy功能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必要改吗

有必要啊 特别是做射频的时候 隔层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Toolbox组件里的Cross copy功能就可以实现

可以讲详细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線看需求, 有些需要隔VIA和線 對GND 20~40mil,包括上下層.

    因為GND有時會拉平高頻信號. 所以要看IC參考資料.

是的 通常8G以上的信号都需要做了包括耦合电容的隔层挖空 孔的挖空 还有连接器PIN的挖空还有一些其他要求包括孔的大小 孔的间距到地孔的间距都有要求 interl公司芯片都会有说明的

网友(2021-08-21):
    是啊!我也想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