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an文档查不到fork呢?

楼主(2020-09-11):
程序使用是有这个函数的,但是man 没有查阅到相关记录说明。

如果是man没有安装相关文档,那么该如何安装?

网友:
manpages-dev 这个包提供了man手册

楼主:
楼上说的虽然没有错,但是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我的环境是,之前按照网上 的博文配置了 man中文。
是按照这种方法修改的man中文。
接着用vim 去编辑        /etc/manpath.config 文件
使用如下命令
:1,$s#/usr/share/man#/usr/share/man/zh_CN#g        (从第一行开始一直替换到最后一行)。

在这种环境下,即便是安装了 这个包也是没办法查到 fork() 函数,别人说这个翻译是残缺的。
所以,根本问题在这里。正确的行为是,保留英文和中文的残缺使用,英语好的可以纯英文。
cd ~
vim ~/.bashrc    // 修改这个文件
在末尾行,添加        alias cman='man -M /usr/share/man/zh_CN'
然后运行 在外面运行  source ~/.bashrc     // 重新加载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