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T 的常规操作

楼主:
 常规操作也是我自己平时常用的几个命令, 学自于 pro git 这本书中
( p1 q/ A# G i7 k7 Z; W
git 配置文件
git的配置文件位置 S4 A: O4 e- u
针对所有用户:/etc/gitconfig1 d6 i% l M) _( }, p
针对当前用户: ~/.gitconfig

查看配置的方法

git config --list
修改配置的方法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wangyubin" (修改的是~/.gitconfig)
git config --system user.name "wangyubin" (修改的是/etc/gitconfig)
git 基本使用
clone现有仓库
git clone URL (URL支持git,ssh,http,https等各种协议)
 git中文件的各个状态

unstaged - git仓库中没有此文件的相关记录
modified - git仓库中有这个文件的记录,并且此文件当前有改动
staged - 追加,删除或修改的文件被暂时保存,这些追加,删除和修改并没有提交到git仓库
commited - 追加或修改的文件被提交到本地git仓库(git仓库中大部分都是这种文件,所以git status不显示这些文件)
查看git仓库中各文件状态
 p& `; j! J N
git status
 初始化一个仓库
 p
git init
 在当前文件夹下生成.git目录,完成初始化,此时此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处于unstaged状态

追加文件

git add test.c
test.c的文件变为staged状态,其他文件还是unstaged状态
 k
5.1 追加文件的结果1 - 恢复为原先状态(变为unstaged)
git rm --cache test.c
 x5.2 追加文件的结果2 - 提交到git仓库(变为commited)

git commit -m "my message"
修改文件
echo "aaa" >> test.c
test.c的状态变为modified
 X, i
6.1 修改文件的结果1+ N" ^6 h& H F. \. ~2 W; x
git add test.c (暂时保存修改的内容,即变为staged)
 下面有2条路可以选择:
 o7 V5 Y( a6.1.1 取消刚才的暂时保存

git reset test.c (状态变回modified)
 p- e0 ]6.2.2 将暂存的修改提交到git仓库 g

git commit -m "my message"
6.2 修改文件的结果2

git checkout test.c (将test.c恢复为git仓库中的最新版本,即变为commited状态,test.c的内容和5.2节一样)
删除文件
7.1 从git仓库和磁盘上删除文件 B
 @9 igit rm test.c (当前目录中删除了test.c,在git仓库中暂时删除了test.c,相当于staged状态)
7.1.1 从git仓库中删除test.c

 git commit -m "my message" (git仓库以后不再维护test.c)
7.1.2 删错了,恢复刚才的操作; z W
git reset HEAD test.c (恢复到删除前的状态,当前目录中已删除的test.c也恢复了,test.c仍文commited状态)( ^/ ? r! y% t& B
7.2 仅从git仓库中删除文件

 R x' ]git rm --cache test.c (当前目录中没有删除了test.c,仅在git仓库中暂时删除了test.c,相当于staged状态)
7.2.1 从git仓库中删除test.c

git commit -m "my message" (git仓库以后不再维护test.c,但是当前目录中仍然有test.c)
7.2.2 删错了,恢复刚才的操作
' W5 t `) O- B8 g1 cgit reset HEAD test.c (和7.1.2一样)
7.3 误删除后的恢复
如果删除了一个文件,并且commit之后发现删错了。也可以恢复,

git log (查看各次的提交信息)
git checkout commit号 (恢复到未删除前的commint号,此时删除的文件也恢复到磁盘上了)
git checkout master (备份好删除的文件后,再回到最新状态)
git 远程仓库! {- y* U Y0 c1 g
查看远程仓库
1.1 简单查看-所有仓库
, b/ O: u0 O J# F [9 L& n4 q# a @0 x$ a/ J7 s
git remote (只能查看远程仓库的名字)
 L1.2 查看更多内容-所有仓库
 J! lgit remote -v (远程仓库的名字及git地址)
1.3 查看单个仓库的信息

git remote show [remote-name]
新建远程仓库
: ~+ T+ ^+ t n/ fgit remote add [shortname]
8 {'  ex. git remote add mc git://www.host.com/gitdir/mycode.git
 修改远程仓库

git remote rename [oldnanme] [newname]
删除远程仓库

 rgit remote rm [remote-name]
远程仓库的数据
5.1 获取数据

git fetch [remote-name] (获取仓库的所有更新,但是不自动合并当前分支); c- b z2 U2 |
git pull (获取仓库的所有更新, 并且自动合并到当前分支)
5.2 上传数据

git push [remote-name] [branch-name]
ex. git push origin master
git 标签
列出标签
1.1 查看所有tag

git tag
1.2 查看某个tag
git show [tag-name]
新建标签
2.1 轻量级tag

git tag [tag-name]
2.2 带标注的tag

git tag -a [tag-name] -m "tag message" d [* j/ R1 Z
2.3 后期追加tag

git log --pretty=oneline (查看所有的commit号)
 git tag -a [tag-name] [commit号前几位即可]
 ]5 o2 t" w删除标签

git tag -d [tag-name]
提交标签到远程仓库

git push [remote-name] --tags
ex. git push origin --tags
git 分支
查看和切换分支
 K( {
git branch (查看所有的分支及当前处于哪个分支)
git branch -v (查看所有的分支的详细信息)
git branch --merged (查看已经合并的分支)
git branch --no-merged (查看还没合并的分支)
 Qgit checkout [branch-name] (切换到某个分支)
新建分支

git branch [branch-name] (新建一个分支)
git branch -b [branch-name] (新建一个分支并切换到这个分支上)
合并分支

git merge [branch-name]
ex. 将分支btest合并到主分支master
 git checkout master
git merge btest
merge时有冲突的文件会列出来,需要手动合并

将冲突手动解决后,再次用 git status来查看是否还有 unmerged的文件。
如果没有冲突的文件,就可以 git commit 来提交这次合并了。
7 Y6 i6 t( f k8 z6 L, W X2 q) Y: G S) b4 c# d
删除分支

git branch -d [branch-name]
或者 git branch -D [branch-name] (强制删除某个还未合并的分支)
远程分支相关
5.1 新建远程分支
git checkout [local_branch] (首先进入想要上传的分支)
git remote add [remote_repo] [remote_branch]
(这里的[remote_branch]是远程分支的名字,一般和[local_branch]同名,
[remote_repo]是远程仓库的名字)
5.2 向远程分支推送数据

git push [remote_repo] [remote_branch]0 k# ] ]
5.3 删除远程分支+ z }
git push [remote_repo] :[remote_branch] (注意远程分支前有个":")
合并分支的另一个方法:衍和

: c8 b& A R4 V! o& ]% i衍和可以简化master上的提交记录,使得代码可以方便的回退,
但是在公共仓库上用衍和有一定的风险。
! j1 r0 P \) a4 t* X衍和我基本用不上,这里就不赘述了。

服务器创建 git 仓库, 并将其作为远程仓库
其实 git 是分布式的 SCM. 并不存在谁是服务器, 谁是客户端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服务器上的git仓库, 指的是多人合作开发时, 共用的, 作为最终发布版本的 git 仓库.3 J* N/ I Z
这个 git 仓库就相当于你在 github 上建的仓库, 会将你在各个电脑上做的代码等提交到上面进行统一管理.
 c" }! Y
服务端 (远程 git 仓库)
生成用于git服务的账户 (一般就用git)
groupadd gpxxx
useradd -m -g gpxxx gitxxx
初始化服务端的git 仓库

cd ~/
mkdir git-repo
cd git-repo( `0 ?2 p K& M4 z8 K3 x
mkdir test.git
cd test.git
git --bare init
客户端 (本地 git 仓库)
 新建本地git 仓库

cd ~/gitlocal
mkdir test
cd test" H* C6 f t+ e. G/ C5 A
git init
初始化本地仓库

touch README1 u5 @7 x/ q V
git add README
git commit -m 'first commit for init'
设置git用户信息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wangyubin"
) w9 l1 f9 x b& \$ h, L5 c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xxx@xxx.com"
关联远程仓库
. o7 V+ y m& K
git remote add origin gituser@<server address>:~/test.git/
 将本地仓库提交到远程

git push origin master- L# H e; j% c
git 使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git pull 时, 远程文件与本地文件有冲突
如果远程的仓库被其他人更新了, 并且更新的内容与我自己本地编辑的内容有冲突. 这时执行 git pull 可能有如下message:

Auto-merging path/to/conflict-file
1 \ T! Q U# _3 m, @CONFLICT (content): Merge conflict in path/to/conflict-file
Automatic merge failed; fix conflicts and then commit the result.
用文本编辑器 vim 或者 emacs 之类的来编辑冲突的文件 path/to/conflict-file, 冲突的地方有类似如下的显示
5 S# x' C5 \ G
<<<<<<< HEAD
 App_Log.logger.debug(u'开始时间: ' + utils.datetime2str(datetime.datetime.now()))( e2 } j- c0 R E2 q0 F8 I o
file = request.FILES.get('file-xxx')
1 O, E6 e4 G c2 F8 n) G: I App_Log.logger.debug(u'结束时间: ' + utils.datetime2str(datetime.datetime.now()))

=======
 file = request.FILES.get('xxxx') B h
>>>>>>> 3602514cc2bf1b3a64470b31ad79e07fe372add5
===== 之上的 <<<<<<< HEAD 是本地的内容
( {  ===== 之下的 >>>>>>> 3602514cc2bf1b3a64470b31ad79e07fe372add5 是远程的内容(这个commit号每次都会不同)
根据实际情况, 删除多余的内容(包括===== >>>>> <<<<<< 之类的), 修改冲突的地方, 如果以本地的代码为准的话, 会得到如下结果:

App_Log.logger.debug(u'开始时间: ' + utils.datetime2str(datetime.datetime.now()))
file = request.FILES.get('file-xxx')
App_Log.logger.debug(u'结束时间: ' + utils.datetime2str(datetime.datetime.now()))
然后 git commit -am '提交的信息' 就解决了冲突.
最后, 也可以将本地的修改同步到远程 git 仓库: git push
 git pull 时, 本地还有未commit 的文件
从远程仓库更新时, 假使本地还有没commit的文件A, 远程仓库的A文件却被修改了. 此时进行 git pull 时有如下信息:

6a707cc..f93575d master -> origin/master
Updating 6a707cc..f93575d
error: Your local changes to the following files would be overwritten by merge:
apps/myapp/utils.py
Please, commit your changes or stash them before you can merge.
Aborting
此时, 如果不想将本地文件commit(可能只是临时的修改), 但是又像将远程的仓库更新下来, 可以这样:

$ git stash # 先将自己的改变保存起来
 Saved working directory and index state WIP on master: 6a707cc ...
HEAD is now at 6a707cc ...
$ git pull # 从远程仓库更新
Updating 6a707cc..f93575d
... ...
it stash pop # 将自己的修改合并到更新后的代码中
最后一步如果有冲突, 再参照上一节中解决冲突的步骤, 用文本编辑器修改冲突文件.( y7 x h, j: _5 b @) P3 R
git 分支合并时的冲突
正在开发的分支和主分支的编辑了同一个文件时, 在主分支上进行 merge 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冲突.
以下构造一个冲突的示例:

it branch test # 创建一个分支 test, 但是没有进入test分支, 此时还在 master 分支上.
$ vim xxxx # 编辑 master 分支上的一个已有的文件$ Q$ ` B
$ git commit -am 'xxx message' # 提交 master 分支的修改
it checkout test # 切换到 test 分支
im xxxx # 编辑之前在 master 上编辑的文件, 可以编辑同一个地方, 造成冲突
it commit -am 'xxx message' # 提交 test 分支的修改
$ git checkout master # 切换到 master 分支
$ git merge test # 将 test 分支合并到 master 分支, 由于上面编辑了同一文件, 这里会产生冲突
Auto-merging xxxx
CONFLICT (content): Merge conflict in xxxx
 \9 IAutomatic merge failed; fix conflicts and then commit the result.
最后, 参照上一节中解决冲突的步骤, 用文本编辑器修改冲突文件.

通过 git 提取补丁
提取的补丁的方法有多种
O/ ^ V- w" w7 v: _
$ git format-patch -1 # 提取本次 commit 和上次 commit 之间的不同, 并生成patch文件
$ git format-patch -2 # 提取本次 commit 和 上上次 commit 之间的不同, 并生成patch文件
$ git format-patch commit号1 commit号2 # 提取2次commit号之间的不同, 并生成patch文件 (commit号可以通过 git log 来查看)
$ git format-patch tag1 tag2 # 提取2次tag之间的不同, 并生成patch文件 (tag可以通过 git tag 来查看)
通过 git 提取指定版本的源码
这个功能在部署的时候比较有用.
 m4 p" g& x7 |
it archive --format=tar --prefix="tagxx/" tagxx > ../tagxx.tar # 获取 tagxx 的源码, 加了 --prefix 的作用是在最终的 tagxx.tar 中加了一层文件夹 tagxx
上面的 tagxx 也可以是 commit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