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封装中自带region,网连不过去?

楼主(2020-09-11):
调用一个封装,其有个PAD上面加了一层region,我走线完后始终有个飞线,想从外面连个线进去,但又走不 进去。
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评分的这位老哥说的有理

楼主:
谢谢回复。那我就要把封装中的region改成fill>?
为什么用region就填不过去呢?

网友:
顺便来学习借鉴下、、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学习下

楼主:
    填充做封装好像都是矩形,这个多边形做不了。我看别的人用这个封装也没事,是要哪里怎么设置一下吗?

网友:
    这个封装的焊盘网络,是从原理图导入的,还是你手工改的?
如果是导入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就怕你是手工改的,region的网络没有赋予,解锁检查看看。
    如果region是有网络的,那把所有层都打开,检查一下这个封装,是不是存在Keepout。

楼主:
    我是导入过来的,没有手动改,封装里面也没有keepout。
    封装中这个region与pad 9是重叠的,region怎么赋网络呢?原理图中好像体现不出这个reg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导入过来的,没有手动改,封装里面也没有keepout。
    封装中这个region与pad 9是重叠的,region怎么赋网 ...

那就不知道原因了。
从原理图导入PCB,region会自动赋予与其焊盘一样的网络,所以这个问题不是我想的pad有网络而region没网络的情况。

选中元件,在属性里锁定原始对象的勾去掉,再选时就可以选中region,在属性里查看和修改它的网络。

网友A:
    能把封装发一下吗?理论上导入网络的部分实惠自动加网络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根据你的说法,我再摸索一下,已经解决了。封装没有问题,关键是导入PCB时,region没有网络,所以必须赋予网络。我之前 不太明白你的说法,后来知道了,要在PCB中选中器件,然后将器件解锁,这样才能选中region,然后对region赋予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封装发一下吗?理论上导入网络的部分实惠自动加网络的

我还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封装发出来,因为他是好多封装集成在一起的,怎么单独发这个封装?
    这个封装原理图中是没有体现这个region的,所以导入PCB时这个region没有网络,不过我已经找到赋网的方法了,见另一楼的回贴。

网友:
这个region不需要在原理图里体现,也没办法体现,只要与它相连的焊盘体现就可以了。
从原理图导入PCB过程中,如果该封装已存在于PCB中,那要确保这个焊盘(与region相连的焊盘)事先是没有网络的(no net)。
    新建一个PCB,把它放进去,就可以单独发了。

之前的回复会有误解,重新编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