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匹配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0-09-11):
最近需要用到USB的接口保护小板,就是在D+ D-上加了一个匹配电阻22R。但是问题是就是有的产品可以正常使用,有的产品的USB接口在该小板的连接下无法识别u盘。但是把22Ω换掉成0Ω就又可以识别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的芯片里面加了22的电阻,你外面再加他就成了44了,不识别,如果芯片里面没有22的,外面加了

网友A:
22欧姆的电阻太大了,换成16欧姆的阻抗试试,因为USB在连接的时候,因为阻抗一致性等差异,导致USB主从设备在握手的时候因为阻抗过大,从而信号电平在临界点上,从而很容易产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欧姆的电阻太大了,换成16欧姆的阻抗试试,因为USB在连接的时候,因为阻抗一致性等差异,导致USB主从设备 ...

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