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LDO线性稳压的疑惑

楼主(2020-09-11):
举例比如,我当前电路使用了HT7130或者622k之类的LDO线性稳压器
而当我的输入电压等于或者略低于额定输出电压时,这是输入和输出是类似直通的关系,输入高于3V的会输出3V,输入略低一点的,则输出和输入相同的电压。
那么当我的输入电压远低于额定输出电压时,比如低于额定输出电压0.5V到2V时,那么这个时候LDO的输出电压还是和输入是类似直通的关系吗?还是说有一定的非线性的曲线呢?
这边原本产品用的电源是6V的干电池,但是现在要换成3.7v的锂电池,但是客户不同意加保护板,要求在电压较低,比如2.8V的时候还能工作。带了一个电机。所以我就在考虑需不需要去掉原本的LDO稳压,改为直接为mcu和触摸IC供电。但是考虑到电源噪音的问题,所以一直犹豫不决。

网友A:
我用过ht7550,这种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的情形,要设法避免。ldo有一定的失效率。
避免这种情形的办法,输入电容大于输出电容。

网友:
成本限制,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再加东西。只能减东西。
像您所说的失效率,指的是如果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是,会有一定几率让LDO损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ht7550,这种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的情形,要设法避免。ldo有一定的失效率。
避免这种情形的办法, ...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