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关于AD9736的I120管教下拉电阻问题

楼主(2020-09-11):
AD9736的I120管脚按照手册,应该通过一个10k的电阻下拉到模拟地,今天调试的时候偶然发现,I120管教的下拉电阻贴装的是10欧的小电阻。手册上写的这个下拉电阻是提供120uA的参考电流,我测了下拉10欧,与下拉10k相比,前者输出功率要大18db左右。请问这种做法对芯片本身的可靠性和性能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建议还是采用数据手册应用,尽管都可以下拉到地,但是可靠性上采用数据手册的比较好

网友:
影响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采用数据手册应用,尽管都可以下拉到地,但是可靠性上采用数据手册的比较好

好,我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