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连接方式区别

楼主(2020-09-11):
SN74LVC2G07DBVR为双路缓存器。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主要是降低单片机功耗,直接连接LED,灌电流直接进入单片机,经过缓存器的话,单片机相当于只输出一个高低电平,功耗主要消耗在SN74LVC2G07DBVR上,求大神帮忙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别人的原话是打静电的时候不会把主控打坏,相当于隔离,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

网友:
如果LED多的话,最好用驱动,一个MCU总的流入电流是有上限的。少的话没有关糸。如果高速信号的话(总线信号)最好要用驱动,不然串扰,信号完整性有问题。(另一个话题与本主题无关)

网友:
干嘛不用三极管呢

錢多!^_^

网友:
感觉就是为了提高驱动能力,降低MCU的功耗。不存在隔离作用吧

网友:
    降低MCU功耗是有这个作用,也有可能是提高端口的驱动能力,有的端口驱动能力只有零点几mA,驱动不了LED。一般MCU端口5mA左右还是可以的,具体芯片具体分析。

网友:
    隔离加信号缓冲,有的时候线路太长了,需要加一buffer,缓冲隔离

网友:
    这是VCSEL的驱动电路?

网友:
    有缓冲,驱动能力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