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Designer怎么自动按规则REF排序

楼主(2020-09-12):
调用元器件REF都是默认的?,我想统一按某个顺序排,怎么操作?比如电阻按R001,R002。。。

网友A:
    你调用器件时不是有要写器件名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用器件时不是有要写器件名称吗

我想整页图纸里面按照一定的规则自动排序

网友:
    可以使用EDA_BOMHelper来按页面排序元件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