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最新工艺,PCB制程能力,线宽线距,过孔可以多小?

楼主(2020-09-13):
多年前,HDI基本上都可以4mil/4mil 线宽线距;过孔4mil 孔径,12mil 孔环。

在百度上查询LDI 可以精度25微米,这个意思是不是可以做到1mil/1mil 线宽线距?

那过孔是否可以1mil 孔径?2mil 孔环,

焊盘是否可以2mil*2mil?
铜厚是否可以做1/4盎司?
电流带载是否还可以带5mA?

网友A:
对于很多新入行的人来说,不清楚PCB的线宽应该设置为多少,这里作一下解释。 对于PCB布线线宽的设置,主要要考虑两个问题: 一是流过的电流大小。比如对于电源线来说,需要考虑电路工作时流过的电流,如果流过的电流大,则走线不能太细。 二是要考虑板厂的实际制板能力。如果所需要的电流很小(如信号线),那就可以走的细一些。有时候PCB面积小,器件多,就想走线尽量细,但是如果过细可能PCB板厂就制作不出来了,或者能做不出但不良率上升。这个可以向PCB板厂确认。就我所知,线宽0.2mm,线间距0.2mm,一般的板厂都是可以做的。线宽0.127mm就不是都能做了,业界的最小线宽标准应该是0.1mm。后续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更细。  至于过孔的大小,也可以直接向板厂确认,毕竟就算你用小孔径的过孔设计出来PCB,但是板厂做不了,或者能做但是成本高昂也不行。就我所知外径0.5mm,内径0.3mm基本所有板厂都是可以做的。

楼主(2020-10-14):
引用 网友A:
对于很多新入行的人来说,不清楚PCB的线宽应该设置为多少,这里作一下解释。 对于PCB布线线宽的设置,主要要考虑两个问题: 一是流过的电流大小。比如对于电源线来说,需要考虑电路工作时流过的电流,如果流过的电流大,则走线不能太细。 二是要考虑板厂的实际制板能力。如果所需要的电流很小(如信号线),那就可以走的细一些。有时候PCB面积小,器件多,就想走线尽量细,但是如果过细可能PCB板厂就制作不出来了,或者能做不出但不良率上升。这个可以向PCB板厂确认。就我所知,线宽0.2mm,线间距0.2mm,一般的板厂都是可以做的。线宽0.127mm就不是都能做了,业界的最小线宽标准应该是0.1mm。后续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更细。  至于过孔的大小,也可以直接向板厂确认,毕竟就算你用小孔径的过孔设计出来PCB,但是板厂做不了,或者能做但是成本高昂也不行。就我所知外径0.5mm,内径0.3mm基本所有板厂都是可以做的。

你说的是普通机械钻孔工艺。
五年前都可以达到你说的这水平。
我问的是最新HDI.
我们公司现在的板,最简单的,是3.5mil/3.5mil 的线宽线距,8mil/4mil的过孔, 4.5mil*6mil 的焊盘。

网友:
    看你能接受的成本。直接问PCB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