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内存条上8颗芯片工作顺序

楼主(2020-09-13):
一般内存条都有8个颗粒, 假如每个颗粒是1G容量。

请教一下大神们。
1.   当电脑运行需要8G内存的时候,应该是8个颗粒同时工作吧。
当电脑运行只需1G内存的时候,是不是只需要1个颗粒工作, 其它7个不工作?

2.  还有1个是闪存的工作顺序,  假如一个电脑有配置2个SSD硬盘, 每个硬盘120G。
从其他电脑复制了1个文件是150G, 是不是先存满第一个硬盘,才会把剩余的数据装到第二个硬盘中?

网友A:
1,同时并行工作,系统会调度  2,正常PC不允许你这么操作,你两个盘至少是2个分区,你把150G的写入120G的任何一个分区,系统会先判断空间够不够,不够就不会写了,所以看你怎么怎么操作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同时并行工作,系统会调度  2,正常PC不允许你这么操作,你两个盘至少是2个分区,你把150G的写入120G的 ...

1,同时并行工作,系统会调度

问下,假如每个芯片1G,功率为1w,8个芯片一共8G,满负荷时为8w。
如果1G 情况下的并行工作,那么是不是每个芯片都只使用1/8 G, 每个芯片功率只有1/8 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