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旋转编码开关作地址来选择板子用吗?

楼主(2020-09-14):
如果板子多的话,可以用旋转编码开关作地址来选择板子用吗?

网友:
可以的啊,看你这个开关是0000-1111的输出,通过一个MCU进行检测后通过控制板子的电源或者信号输入等方式控制板子切换就可以了吧!

网友:
楼主,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