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75VAC表示的不是额定电压而是别的意思啊?

楼主(2020-09-14):
    X电容和Y电容的实际直流耐压都有几千V,但是X电容的额定电压只有275VAC,这个是表示可以长期工作在这个电压是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在一般的电源前级电路中只要275VAC的x电容,交流电的峰值不是大于275V么,长期工作在大于额定电压不会坏么;  还是这个275VAC表示的不是额定电压而是别的意思啊?

网友:
    275VAC---AC275V,说的是交流有效值275V。

网友:
    看了下楼主的描述,感觉楼主应该是对部分概念有误解,这个安规电容的话因为一般用在AC的L-N之间(X电容)或者L/N-G之间(Y电容),所以会有交流耐压指标如说的X电容的275VAC,这个是指电容允许长时间工作的电压是交流275V,而我们的市电是交流220V,满足20%降额设计,是没什么问题的,另外安规电容还有个电压是抗脉冲电压(一般是浪涌测试模拟雷击的脉冲电容),这个值的话一般都是KV级别的(不要认为是长时间工作的直流耐压),因为一般浪涌class4级别是差模2KV 共模4KV,你选取的电压必须是要满足浪涌等级对应的脉冲电压级别的

网友:
    275是有效值,我们市电交流是220.所以用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