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层板覆铜内层覆不上,优先级没有冲突也没有用,覆铜只有框框

楼主(2020-09-14):
    8层板覆铜内层copper pour覆不上,优先级没有冲突设置了没有用,覆铜只有框框,是哪里没有设置吗?第一次画8层板,能否请各位大佬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有没有画地铜,优先级没有问题吧,每一层都检查一下

网友:
    8层跟4层一样操作啊,多铺几次就是了

网友B:
    敷铜规则设置  没电层规则设置 设置普通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敷铜规则设置  没电层规则设置 设置普通规则

    内电层

网友C:
    板框画了没有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啦,优先级设置没有问题,我换了一个高版本的软件重新铺铜就可以了,新手,感谢各位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框画了没有

    板框画了的,这个跟板框应该没有关系,没有板框不也是一样可以灌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画地铜,优先级没有问题吧,每一层都检查一下

地铜有的,地铜的优先级最低,还是铺不上